BGA CHIP PLACEMENT AND ROUTING RULE

楼主(2012-10-18):
BGA是PCB 上常用的组件,通常CPU、NORTH BRIDGE、SOUTH BRIDGE、
AGP CHIP、CARD BUS CHIP…等,大多是以bga 的型式包装,简言之,80﹪的
高频信号及特殊信号将会由这类型的package 内拉出。因此,如何处理BGA
package 的走线,对重要信号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通常环绕在BGA 附近的小零件,依重要性为优先级可分为几类:
1. by pass
2. clock 终端RC 电路。
3. damping(以串接电阻、排组型式出现;例如memory BUS 信号)
4. EMI RC 电路(以dampin、C、pull height 型式出现;例如USB 信
号)。
5. 其它特殊电路(依不同的CHIP 所加的特殊电路;例如CPU 的感
温电路)。
6. 40mil 以下小电源电路组(以C、L、R 等型式出现;此种电路常出
现在AGP CHIP or 含AGP 功能之CHIP 附近,透过R、L 分隔出不
同的电源组)。
7. pull low R、C。
8. 一般小电路组(以R、C、Q、U 等型式出现;无走线要求)。
9. pull height R、RP。
1-6 项的电路通常是placement 的重点,会排的尽量靠近BGA,是需要特别
处理的。第7 项电路的重要性次之,但也会排的比较靠近BGA。8、9 项为一般
性的电路,是属于接上既可的信号。
相对于上述BGA 附近的小零件重要性的优先级来说,在ROUTING 上的需
求如下:
1. by pass => 与CHIP 同一面时,直接由CHIP
pin 接至by pass,再由by pass 拉出打via 接plane;与CHIP 不同
面时,可与BGA 的VCC、GND pin 共享同一个via,线长请勿超
越100mil。
2. clock 终端RC 电路 => 有线宽、线距、线长或包GND 等
需求;走线尽量短,平顺,尽量不跨越VCC 分隔线。
3. damping => 有线宽、线距、线长及分组走线等
需求;走线尽量短,平顺,一组一组走线,不可参杂其它信号。
4. EMI RC 电路 => 有线宽、线距、并行走线、包GND
等需求;依客户要求完成。
5. 其它特殊电路 => 有线宽、包GND 或走线净空等需
求;依客户要求完成。
6. 40mil 以下小电源电路组 => 有线宽等需求;尽量以表面层完成,将内层空间完整保留给信号线使用,并尽量避免电源信号在
BGA 区上下穿层,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
7. pull low R、C => 无特殊要求;走线平顺。
8. 一般小电路组 => 无特殊要求;走线平顺。
9. pull height R、RP => 无特殊要求;走线平顺
为了更清楚的说明BGA 零件走线的处理,将以一系列图标说明如下:

A. 将BGA 由中心以十字划分,VIA 分别朝左上、左下、右上、右下方向
打;十字可因走线需要做不对称调整。
B. clock 信号有线宽、线距要求,当其R、C 电路与CHIP 同一面时请尽量
以上图方式处理。
C. USB 信号在R、C 两端请完全并行走线。
D. by pass 尽量由CHIP pin 接至by pass 再进入plane。无法接到的by pass
请就近下plane。
E. BGA 组件的信号,外三圈往外拉,并保持原设定线宽、线距;VIA 可
在零件实体及3MM placement 禁置区间调整走线顺序,如果走线没有层
面要求,则可以延长而不做限制。内圈往内拉或VIA 打在PIN 与PIN 正
中间。另外,BGA 的四个角落请尽量以表面层拉出,以减少角落的VIA
数。
F. BGA 组件的信号,尽量以辐射型态向外拉出;避免在内部回转。

F_2 为BGA 背面by pass 的放置及走线处理。
By pass 尽量靠近电源pin。

F_3 为BGA 区的VIA 在VCC 层所造成的状况
THERMAL VCC 信号在VCC 层的导通状态。
ANTI GND信号在VCC 层的隔开状态。
因BGA 的信号有规则性的引线、打VIA,使得电源的导通较充足。

F_4 为BGA 区的VIA 在GND 层所造成的状况
THERMAL GND 信号在GND 层的导通状态。
ANTI VCC信号在GND 层的隔开状态。
因BGA 的信号有规则性的引线、打VIA,使得接地的导通较充足。

F_5 为BGA 区的Placement 及走线建议图

以上所做的BGA 走线建议,其作用在于:
1. 有规则的引线有益于特殊信号的处理,使得除表层外,其余走线层
皆可以所要求的线宽、线距完成。
2. BGA 内部的VCC、GND 会因此而有较佳的导通性。
3. BGA 中心的十字划分线可用于;当BGA 内部电源一种以上且不易
于VCC 层切割时,可于走线层处理(40~80MIL),至电源供应端。
或BGA 本身的CLOCK、或其它有较大线宽、线距信号顺向走线。
4. 良好的BGA走线及placement,可使BGA自身信号的干扰降至最低。

网友:
顶!貌似见过的文章。

网友(2013-10-16):
    走过路过,没有错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