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频cvbs加射随器的作用是什么哦

楼主(2012-10-18):
视频cvbs加射随器的作用是什么哦?
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,一个提到“又因为,这种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接近1,就是说,该放大器的输出跟输入信号相同,即输出信号随输入信号的变化发生相同的变化,具有“跟随”的作用。”
   但是还是不怎么明白电路中有些cvbs信号加个射随器既然放大倍数为1,该放大器的输出跟输入信号相同,那加这个射随器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哦?谢谢

网友A:
我不太清楚cvbs是什么,但用了跟随器应该是驱动或阻抗匹配的作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太清楚cvbs是什么,但用了跟随器应该是驱动或阻抗匹配的作用吧

就是cvbs视频信号啊

网友A:
按我的理解,简单来讲在没用跟随器前时cvbs的信号只能驱动1K(打比方)的负载,但用了跟随器后这个cvbs信号就可以驱动10欧(打比方)的负载,也就是说信号强信不变但驱动能力加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我的理解,简单来讲在没用跟随器前时cvbs的信号只能驱动1K(打比方)的负载,但用了跟随器后这个cvbs信号 ...

负载越小,驱动能力越强吗,此时的驱动能力指的是电压还是电流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负载越小,驱动能力越强吗,此时的驱动能力指的是电压还是电流?

驱动能力指电流值.

网友:
CVBS就是复合视频信号,负载阻抗一般在75欧姆,如果没有设随电路的话,用处理器直接驱动电视机是不行的,处理器输出电流太小,楼主该复习下模电了...

网友:
简单的是:保持幅度不变,给负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!

网友:
除了上述的阻抗变换,提高驱动能力,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放大级和负载提供必要的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