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 总是Reset 问题

楼主(2012-10-18):
VDD 是给mcu 供电。通过一个PNP型的三极管控制,但是每次 都会导致 MCU  Reset 。要是不要这个三极管,直接接到VDD

就不会出现 MCU Reset 的这种情况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。 PNP管子带负载的能力也够。

网友:
三极管压降大,你可以使用PMOS管试试

网友:
将R10的阻值减到1K试试,再不行就减到510欧试试。另外问一下,你的MCU工作电流是多少mA。

网友:
不要用三极管做开关   用MOS

网友:
没看懂原理。你的U2是干嘛的?R9要接到VDD吧

网友:
电路我也没看明白

楼主:
那个说错了Q1就是一个PMOS

楼主:
从LDO输出的电流在200-300mA,供给MCU也是足够的。

网友:
问题可能出在:1、Q1
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RF控制部分,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输出电压,看输出电压稳定不稳定。
可以给RF_Control一个高电平,看输出有没有问题,进而确定是不是RF_Control的问题。

网友:
R10短接,R9改为10K试试

网友:
为什么LDO好像有个CE脚,为什么不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