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帮助!

楼主(2012-10-18):
我的这个脉冲信号源仿真出来怎么产生不了脉冲信号呢?有人能帮我看看嘛?
我是新手谢谢大家帮忙。

网友:
沒有問題! 正常啊!

网友A:
是不是跟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6232-1-1.html 遇到相同問題?
PSPICE有些版本用起來會怪怪的,建議用新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跟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6232-1-1.html 遇到相同問題?
PSPICE有些版本用起來會怪怪的,建 ...

版主,我问一下,我想仿真电弧,PSPICE里有电弧模型库吗?
如果没有别的仿真软件里呢?

网友A:
PSPICE里沒有电弧模型库

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
http://www.epcos.com/web/generat ... SurgeArresters/Page,locale=cn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PICE里沒有电弧模型库

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

1.我想问一下,整流桥的各个仿真参数是什么意义呢?选取元件的时候主要看哪个参数呢?
2.整流桥的名字“S25VB60”能看出允许的最大电压电流吗?
3.I=2,020E-9表示什么意思?
向你上次跟我说的就是=2.020*(10^-9),那样的话数值的多小呀,不对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我想问一下,整流桥的各个仿真参数是什么意义呢?选取元件的时候主要看哪个参数呢?
2.整流桥的名字“ ...

2.整流桥的名字“S25VB60”能看出允许的最大电压电流吗?
=>上網查規格書會比較正確。目前找到的答案是 600V 25A。

3.I=2,020E-9表示什么意思?
向你上次跟我说的就是=2.020*(10^-9),那样的话数值的多小呀,不对吧?
=>你可以不相信的。但是你可以在EXCEL表格裡面打上2.020E-4試試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