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DDR2 或DD3 布线时默认线宽是多少??

楼主(2012-10-18):
求教DDR2  或DD3 布线时默认线宽是多少??   4MIL 6MIL   8MIL

间距设置多少合理   1倍  2倍  3倍

SCL /SDA的间距  组间距   ???

还有就是DDR 的VIA 的大小  间距

网友A:
没默认线宽,保证阻抗就好.
间距DATA 4W, ADD 2.5-3W, diff 20mil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默认线宽,保证阻抗就好.
间距DATA 4W, ADD 2.5-3W, diff 20mil以上

高手好  我是新手正在学   能帮我分下组吗??  ADD   DAT  CLK   CS     DQS   LDM UDM   这些线的规则  附件为SCH  OR16.5和PDF的    望抽空指点为谢

MEM_DDR2 求教高手这个图咱分组.pdf

网友:
DQS ,DM ,DQ 为数据组;
ADD,CS,BANK,ODT,CKE,WE..为控制命令地址线,规则按地址线;
CLK,(DQS )按DIFF规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