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达人,PADS ROUTER 中如何打开自动调整线宽的功能.

楼主(2012-10-18):
请问各位达人,pads ROUTER 中如何打开自动调整线宽的功能.最好给个截图,谢谢!!!!!

网友:
怎么调整线宽。。一般只能rule里设置

网友:
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,铜球

网友A:
    把图中选项勾上就OK

网友A:
    上面看不清,上传另一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为什么我今天上传的图片不清晰,以前的图片可以的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看不清,上传另一张

    自动调整线宽,在什么条件下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自动调整线宽,在什么条件下用啊

    比如你设置了走线最小为8MIL  一般为15MIL   最大为100MIL,你在走线过程中走线为15MIL而芯片的管脚是8MIL的话,软件会自动在芯片管脚处以8MIL走线自动完成。

楼主:
    感谢各位的解答.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把图中选项勾上就OK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谢谢版主的解答

网友(2014-03-28):
这个功能好。

网友:
我试过了,好像不行耶。

网友(2014-07-11):
谢谢,我也学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