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赌孔的问题

楼主(2012-10-18):
请问高手  如果BGA的过孔做到汉盘上  过孔的盘径是做到盘一样大吗?

经过赌孔后的PCB  盘上看到的焊盘 金手指还是完整的吗

网友:
看你BGA的PAD大小,一般情况都不建议VIA比PAD要大

你PAD上面的堵孔一般是用电镀填平,然后再表面镀金,所以看到的是很完整的、

但是这个价格贵,一般板厂的堵孔不包括PAD上面的堵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