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GERBGE中阻抗表是怎么放进去的,线路中应该如何标示

楼主(2012-10-19):
如题,表中Er栏标示的是什么意思,怎么把这个表放到设计中的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请高手解答!

网友:
是添加的TEXT吧

网友(2025-06-12):
Er是相对介电常数,你试下用text能放进去不

网友:
    自己建一个封装模板,每次用的时候放进去,根据每个板子的阻抗要求,修改丝印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Xsection_Chart 在Manufacturing层加丝印

网友:
    把阻抗标做成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