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 CAM 输出问题

楼主(2012-10-19):
我在pads中输出Gerber数据时总出现一个提示" Failed to shrink polygon for custom apperture at point (xxx,xxx).Decrease the number of spokes or the fill width"

是四层板,中间两层设置的是负片,是不是我的thermal or antipad没设置好?
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减小photo plotter setup 里的fill width 值

楼主:
谢谢回复!
我有将fill width值减小到1mil(不能设为0)
弹出的提示对话框数量会减少一半以上,但还是会有
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?能帮忙解释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!
我有将fill width值减小到1mil(不能设为0)
弹出的提示对话框数量会减少一半以上,但还是会有 ...

把PCB上传看看吧

楼主:
公司有规定,我不能上传
可以告诉我导致这个问题的因素可能有哪些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