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有关延迟约束设置中单位的选择问题

楼主(2012-10-19):
在对差分对进行延迟设置时,通过dynamic phase设置一对差分线的长度的差别,那么其中tolerance一项的设置中单位可以再ns与mil之间转换,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?
1mil对应的是多少ns的延迟呢?

网友A:
大约5600mil==1n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约5600mil==1ns

我个人的理解:按道理来讲,肯定是差分线的时延越小越好,那这个时延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?

网友B:
还没有接触过,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没有接触过,不清楚

THE SAME THK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个人的理解:按道理来讲,肯定是差分线的时延越小越好,那这个时延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?

去仿真看能够接受多少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仿真看能够接受多少嘛

 学这个软件没多久,还没有做过仿真呢,能不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学这个软件没多久,还没有做过仿真呢,能不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?

那先把这方面学会了再深入吧。。。   http://pcbbbs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pcbsi.com    这两个论坛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