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形焊盘求助

楼主(2012-10-19):
请教下如下焊盘中的过孔如何移动

要求如下

网友:
    先做成水平的,然后加角度不就行了。。

网友A:
    建议楼主不要偏移孔的位置,最好偏移焊盘的位置,

在建立特殊焊盘shape的时候把这个shape按要求偏移。再导入的时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不要偏移孔的位置,最好偏移焊盘的位置,

    在建立特殊焊盘shape的时候把这个shape按要求偏移。再 ...

怎么偏移的,可否解释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不要偏移孔的位置,最好偏移焊盘的位置,

在建立特殊焊盘shape的时候把这个shape按要求偏移。再 ...

    解决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