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“Unable to load scheme”?

楼主(2012-10-19):
在Expedition PCB里,打开Display Control对话框,最下面一行下拉菜单里可以选择各种加载方案,如图一所示。

可我选择不了加载方案。比如说我点"Loc: Assembly Top”加载方案,它却弹出了图二、图三这样的对话框:

这个问题哪位大侠碰到过啊?告诉我怎么解决。万分感谢!^_^

图一

图一

图二

图二

图三

图三

楼主:
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么?Help~

网友:
估计是显示方案的数据除了问题,重新保存方案再加载试试,如果还这样,换个设计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