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局部或全部参数的替换

楼主(2012-10-19):
请问一下:
pads里面有没有局部或全部参数的替换?若有怎么操作?谢谢了
比如:我现在网络标号A01,全部改成A,数量较多,请问大家是如何一次性替换修改的?

网友A:
生成网表:file->report->powerpcb v3.0 format netlist

然后用记事本打开,利用替换功能,将A01全部替换为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成网表:file->report->powerpcb v3.0 format netlist

然后用记事本打开,利用替换功能,将A01全部替换 ...

谢谢了!更改网络表后,怎么更新原理图?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标号有没有递增的功能:比如A00,A01,A02。。。。自动递增的,而不是手动修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了!更改网络表后,怎么更新原理图?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标号有没有递增的功能:比如A00,A01,A0 ...

利用copmare eco功能(相关贴子可在论坛找)

用EXCEL打开后,你懂的。

网友:
    又学了一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