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实想不通了求助,WIN7 64位 cadence16.3 allegro 无法预览和调入器件

楼主(2012-10-19):
首先,这个项目分成了两部分时间做的,一是在XP系统下完成了部分原理图,后来换了计算机,系统改为了win7 64位软件安装的位置也不一样了。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原理图,生成网络表-----allegro 导入网络表没有出现错误,但是在allegro中place--manual的时候出现放置元件对话框(placement)---在components by refdes 点击左边的“+”出现该项目所用到的器件(能够看见所有的器件都有)在器件所对应的左边没有可勾选的正方形框,这时也不能预览和放置。选中某一个器件----点击OK;左下框信息提示“No element found.”

但是在放置的时候选择快速(quickplace)放置又能全部的放置在板框的外侧,还有就是不能放置机械固定孔(mechanical sysbols);

图片介绍如下,

会不会是破解没有对呢!? 但是运行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是不对的地方!!

这个是导入网表的器件

这个是导入网表的器件

对应器件的左边没有选框不能预览和放置

对应器件的左边没有选框不能预览和放置

同样的情况,不能放置机械孔

同样的情况,不能放置机械孔

同样左边没有可选框

同样左边没有可选框

这个是画原理图以前所用的器件位置和现在的位置不同,不知道会不会影响

这个是画原理图以前所用的器件位置和现在的位置不同,不知道会不会影响

指定的库路径

指定的库路径

指定库路径

指定库路径

楼主:
还请师兄些帮忙看看,确实想不到是哪出问题了,难道真的是破解的问题吗????????????还是WIN7 64 的原因?????

网友:
没遇到不敢发表意见,坐板凳等待高手

网友:
    同事遇到~~目前也無解~~期待其他大大解決

网友:
    这情况太难模拟了,我是没遇到过。

    个人认为可能是你的这个PCB文件有点问题了,你可以分下面几步进行定义问题所在:

1.新建一个PCB导入网表看是否有此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,那就是此pcb文件有问题,dbdoctor各种方法看一下,如果有问题,继续2.
2.将你的orcad网表文件copy到另外的一个xp系统中,新建一个brd文件,导入看是否有问题。如果没问题,就是你Allegro软件没有安装好,如果有问题,继续3.
3.将DNS文件copy到XP系统,重新生成网表,再将其导入xp系统的新建brd中,如果没问题,就是orcad出问题了。

大概就是这意思,个人觉得可能是问题1.

你可以一点点的缩小问题的范围,最后祝你问题早日解决~~

网友:
    系統預設字形不對 , 改回預設的小字型就好了

网友:
    win7的分辨率设置问题,16.3版本的UI总是有各种奇怪的问题,看看你是不是用了大字体,改回普通模式试试!

楼主:
    上面两位说的倒是有可能,因为我显示器的分辨率是1920x1200的,文字大小是放大125%显示;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试了,已经卸载,安装16.5了,只是一直用的16.3也很习惯,所以一直也不想换其他的版本,怕更改太多不熟悉;5楼的朋友谢谢了,你说的办法也很在理,不是文件的问题,最后我确认的是软件的问题;

    在此谢谢各位了,也希望以后有的同志遇到这样的问题少走弯路。

网友(2013-01-31):
同意6楼,系統預設字形不對 , 改回預設的小字型就好了。仍在使用OrCAD10.5,也是这样。笔记本改回默认字体大小就行了。

网友:
    楼上几位真心大神啊。。刚学就遇到这个问题。重装软件N到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