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16.3如何转换成Allegro15.5版本

楼主(2012-10-19):
各位大侠,问题如题,能否帮忙解决下,谢谢!

网友A:
在skill论坛有这样一个skil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6383-1-4.html,希望能帮到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skill论坛有这样一个skil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6383-1-4.html,希望能帮到你

3Q!

网友:
这个SKILL我试过 不是很好用 还有别的方法的

网友:
先downrev to 15.7 ,然后再downrev to 15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