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向二极管的作用

楼主(2012-10-19):
请教大侠, 这个电路图中的反向二极管D3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看不清楚图!!!

网友A:
当断电时,使电容快速放电,一般电容大时才会使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断电时,使电容快速放电,一般电容大时才会使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

断电后, VBAT是板载纽扣电池电压, VBAT 3.3V保持, 此时电容不会放电啊!!

网友:
可能是开关切换的时候钳位的估计

网友:
五楼正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