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正片铺铜移动零件就要重新铺铜?

楼主(2012-10-19):
allegro正片铺铜它的缺点是如果移动零件或过孔,铜箔需重铺或者重新连结,否则就会短路或开路。

为什么? 怎么理解这个话?感觉如果铜皮都用动态铜,那么移动过孔就会自动避让啊。

网友:
是的,如果用动态铜,如果你的过孔net与铜皮net不相符且存在避让规则的话,就会避让。

静态铜皮就需要手动避让。

网友:
你看的是很早之前的资料吧?

楼主:
allegro正片铺铜移动零件就要重新铺铜?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?

网友:
移动零件就得重新铺铜?是指DIP零件吧,SMD的应该不用的。

楼主:
是DIP器件。但是为什么呢

网友:
不是一般都线铺动态的,没问题在change成静态的吗?我一般没把握的都铺动态,能确定的就铺静态,但是动态的铜皮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