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AD09改成中文菜单

楼主(2012-10-19):
点击“DXP”菜单,点下拉菜单中的第二个,在“System”中的“General”界面,勾选最下面的一项前两个,按"Ok",重启

网友:
如图所示

网友A:
不错...中文英文各一个版本...你们俩很给力...一人+10分...哈哈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错...中文英文各一个版本...你们俩很给力...一人+10分...哈哈...

呵呵,这个算是问题还是教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这个算是问题还是教程

我觉得应该是教程吧...2楼那位直接也来补充了个英文版本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