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向二极管D3的作用

楼主(2012-10-19):
请教大侠, 这个电路图中的反向二极管D3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这似乎叫钳位二极管

网友:
钳位二极管,保持Reset- 信号的电平不低于Vbat,除非通过Button接GND。
感觉,删掉后电路也能正常工作。

新手回贴,仅供参考,求高手解释。

网友:
    放电用的

网友A:
    关机时放电用
    加快放电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关机时放电用
    加快放电速度

可是关机后, VBAT的电保持3.3VStandby. 电容不会通过D3放电.

网友:
    这个是钳位二极管,在按键按下去时,防止因为按键抖动所产生的反射电压超过VBAT,使之最高的电压钳位在VBAT+VDD(二极管的导通电压).

网友(2012-11-26):
    5楼是对的,但讲的有问题,应该改为:掉电时放电用,这样再次重新加电时就能够产生上电复位信号了!!

网友:
    看着放电续流、钳位都说的过去,请高手

网友:
    这个VBAT不一定就是直通电池吧,
    二极管这个是给电容放电,下电后通过VBAT放电,当然这个VBAT下电后要撤销,要不就慢慢等电容耗光,
    放电后,以便进行第二次上电复位

网友(2013-01-03):
    11#说的的靠谱点

网友:
    起稳压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