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短路问题

楼主(2012-10-19):
最近做了一个小板子,不小心把丝印框做在了top层的2D line,导致板子短路,求如何在PCB中查短路?

网友A:
是不是 tools____verify design检查吗

网友:
    是不是自己出gerber搞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 tools____verify design检查吗

    那个查不出来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那个查不出来。。。

一般的检查错误就是这个 在就不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的检查错误就是这个 在就不知道了

    嗯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 谢谢

    呵呵没事

网友:
    你可能是直接把PCB发给别人的吧 没有给别人发GB文件吧

网友:
    这个还是要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吧,这种错误不好查,

网友B:
    感觉是GERBER出错了吧,top层的设置里面去掉2D Lin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感觉是GERBER出错了吧,top层的设置里面去掉2D Line

嗯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