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与Cadence软件的PCB实现相互转换

楼主(2012-10-20):
cadence allegro的brd文件导入AD中有2种方法:

1。直接转换。AD summer 08 or winter 09已提供之间import的功能了。

具体操作见altium公司主页的Allegro importer流程:http://www.altium.com/products/altium-designer/features/summer08.cfm#

PS:AD summer 08以下版本不支持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,但是支持导入orcad layout的max文件;但同为cadence的产品,不能导入allegro layout的brd文件。

2。对于低版本的中Altium Designer,Allegro PCB(brd文件)需要通过其他一些途径实现,以Altium Designer 6.6为例介绍将Allegro的brd板子导入AD中。

基本思想是用CAM文件,具体步骤:

1、从Allegro PCB Editor中导出Gerber文件和IPC网表文件(不要IPC网表也可以,不过那样导入的PCB网络名是AD随机命名的)。也可以导出ODB++文件(可能还是需要IPC网表),我觉得这个比Gerber方便。Allegro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才能输出ODB++,这个在导出时会提示下载的(软件是free的)。

2、在AD中新建一个CAM文件。

3、通过AD的File/Import导入Allegro输出的Gerber/ODB++,(可选)通过File/Import/Net List导入IPC网表。

4、使用Tool/Netlist/Extract提取导入的Gerber/ODB++的网络(将相连的Track视为同一网络,网络名随机生成)。

5、(可选)通过File Import/NetList导入IPC网表。如果3中已导入,忽略本步。

6、通过Tool/NetList/Campare将Extrat的网表和IPC网表进行比较,从而将网络(大部分)命名为Allegro中原来的网络名。

7、通过File/Export/Export to PCB,将CAM文件导出到PCB。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,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,overlay上的Designator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。

8、元件的“恢复”: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,将其作为一个Union,然后使用准备好的封装进行替换。这个可能比较费时了:-)其实也可以不准备封装,直接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,复制到PCB library的新建空元件中,就制成了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封装了。

9、也可以这样恢复元件:建一个不包括任务元素的PCB封装,放置到要恢复的元件附近,然后将元件的primitive加入到这个元件中(右键菜单中找)。

总结:通过1-7步可以完成在Altium Designer中打开Allegro的brd文件,也可以用来提取Allegro的封装,通过手动元件恢复,可以重建原brd文件。

P.S.:也可以通过从Gerber和ODB++等CAM文件中Reverse Engine出PCB来,但是需要自己重新命名AD中对应的封装或重新导入封装。

如何快速积累PCB设计经验?

1.学习SI,PI,EMC设计的基本原理

2.向高手学,而不是老手学。高手和老手不是一个概念,高手通常是有扎实的基础理论,在实践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经验。而老手只不过是理论的验证者,重复工作的经验之家。

3.仔细分析学到的经验做法,对错与否,经验的设计适用范围等。

4.设计中仿真得到一个预期的性能目标。仿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,但是仿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积累正确的经验,缩短开发周期。

5.后期测试,对比仿真结果,哪些问题或者设计目标达到了预期的结果,哪些没达到预期的结果。为什么?涉及到的其他缺陷没考虑到,分析深层次的原因,及时总结记录。

6.下一次设计把积累的经验用上,重复这一过程,再测试,验证以前的问题是否解决,还有什么没解决的足够好,为什么?分析再积累,做到每板均有提高!

硬件设计流程

原理图逻辑功能设计,生成netlist

          ↓

PCB板数据库准备板框,层叠,电源及地布局

          ↓

check DRC,导入netlist

          ↓

关键器件预布局

          ↓

布线前仿真,解空间分析,约束设计,SI,PI仿真,设计调整

         ↓

约束驱动空间布局,手工布局

         ↓

约束驱动布线,自动布线,手工拉线,可能需要调整层叠设计

        ↓

布线后仿真

        ↓

修改设计,布线后验证

        ↓

设计输出,PCB板加工

        ↓

焊接,PCB功能调试,电磁及产品性能测试

思考:

1)是否每个芯片电源管脚周围加0.1uf电容去耦?

低速电路适用(保证电源完整性)

PS:电容去耦的原理?去耦电容的值多大,什么类型的电容合适?放几个合适?

高速电路则需慎重考虑:或者由于信号上升快,去耦电容设计不对,容易引起系统不稳定(重启或死机)

2)33欧电阻端接方法

涉及到信号的完整性,这里需要考虑电路本身是否存在信号反射,噪声(反射量)多大?

33欧电阻只是端接电阻的典型参考设计值,其大小与阻抗(线宽,板层叠结构,板材即介电常数)有关。所以端接电阻可能是22欧或者47欧。另外还要考虑端接电阻摆放的位置是中间段,起始端还是末端。

网友(2013-09-10):
貌似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