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导入网络表后,发现地线都没有,什么情况

楼主(2012-10-20):
各位大师,小的第一次导入网络表,发现地线全没有,这个是什么情况呢??
 不是图纸尺寸问题,请大家告诉下,是不是我原理图里面所有的地 命名都是一样的造成的

楼主:
靠,发现自己的图纸用A3的小了,导入的时候无法导入:@

网友:
呵呵,这是你给GND设置值导致的。把值去掉就有了。

网友A:
是你把地的属性设置成了no rat,你点击edit property然后在find下选择net,点击PCB里面的net出来属性对话框,找到no rat属性delete即可

网友:
把rat线属性去掉就行了,通常情况还需要这样做呢,电源线和地线太多了,看着不爽就搞成这样方便些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你把地的属性设置成了no rat,你点击edit property然后在find下选择net,点击PCB里面的net出来属性对话框 ...

非常感谢,终于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