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B16.3的一个问题,不能输出方形钻孔,大家有没遇到过?

楼主(2012-10-20):
完成一块板子,其中一个元件使用的是方形通孔焊脚,PCB图中显示是正常的,输出钻孔却没有这个孔,更新焊盘数据文件,再输出钻孔现象依旧。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?是软件缺陷还是系统有问题了。
图如下:
焊盘为标号R7上方的方形焊盘

cam350上的图

cam350上的图

网友:
    方形通孔在Allegro中称为异形孔,钻带中不会反映出来,一般有钻孔标记和钻孔表格即可。

网友:
    是啊,只要有钻孔标记和钻孔表格,你看看钻孔表格里有没有这个方形孔,然后有没有其表示的标记就行,你有开孔,没有标记,人家板厂也会和你确认的

网友:
    异型孔要出NC route文件

楼主:
   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,这个问题是PCB加工回来后才发现的。已经用cadence做了很多块板了,不涉及异形孔,以前都没出过问题,这次的板子又相当简单,所以这次生成cam文件完成后都没仔细核对就发出去做了。回来一看,坏了……

网友:
    椭圆或方形孔在导钻孔文件时,都要有一个ROU文件。

楼主:
    又学到了新东西,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
    可是直接执行NC route...菜单好像还不行,有提示如下:
Processing slot hole data ...

    WARNING: Can't find NC Route bit file (ncroutebits.txt)!
              Using T01 to route ALL route cuts.

    WARNING: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1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!
         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.

 WARNING: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1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!
         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.

    WARNING: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1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!
         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.

 WARNING: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1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!
             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.

 OVAL      slots routed: 0
 RECTANGLE slots routed: 4

NC route文件在CAM350里导入报错,提示:
Warning - No header % found, load stopped

    这个肯定是route相关的问题,没有这个route文件,CAM350里导入成功。

小弟初学乍练,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,期待过来人解答,不胜感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又学到了新东西,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
可是直接执行NC route...菜单好像还不行,有提示如下:
Proce ...

    你做板约束规则是通过仿真得到的还是通过经验来的呢???

网友:
    Can't find NC Route bit file (ncroutebits.txt),
建一个ncroutebits.txt文件放目录下就行了

网友:
    学习了,谢谢了,之前是学PADS的,现在正学研究SPB 16.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做板约束规则是通过仿真得到的还是通过经验来的呢???

这块板很普通,没有做仿真,按常规设置的约束规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块板很普通,没有做仿真,按常规设置的约束规则。

    哦,那你做的板子中需要用到仿真的占的比例大不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