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EE2007.7 Expedition前向标注后崩溃

楼主(2012-10-20):
昨晚在用DXD package后用Expedition前向标注,结果Expedition崩溃,反复好几次都是这样,检查log文件没有报错,奇怪,重装中,不知是否是安装问题,有没有大虾遇到类似问题

网友:
如果每个设计都这样,就是安装问题,如果只是某个设计这样,就是数据问题。如果没有Log报错,就比较奇怪。

网友:
我用dc-exp流程,遇到的情况是:当dc和exp交互的时候,如果sch作了一些修改,做back的时候,exp容易崩溃,在我这里崩溃几率还是挺高的。遇到好几次了,现在都记住了,每当提示需要back的时候,都先保存,然后退出dc,退出exp,再单独进exp做back就没有任何问题。

楼主:
重装了软件,重新破解一次,问题解决了,不过还是多谢楼上两位的提醒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