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中出现 cannot initialize profile是怎么回事呀?

楼主(2012-10-20):
1金币
Pspice中画好原理图后点击new simulation profile 时出现 cannot initialize profile是怎么回事呀?求高手

楼主:
图为仿真时出现的

网友:
我沒遇過這樣情形,會不會是破解的問題? 你安裝的是幾版的ORCAD ?

网友A(2013-09-22):
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暂时找到的办法是,先自己打开Pspice AD 之后再建立仿真文件,这样我没有了错误,之前就一直建立不了。

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:
我使用的是16.6版本的

网友:
是不是補釘之後才發生問題的呢?
如果這個問題還是困擾你,建議你是不是要試試看重新安裝。
要重新安裝記得在移除軟件之後要清理註冊表,這樣才能確保沒有殘存錯誤的信息沒有被蓋掉。

网友(2014-06-21)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暂时找到的办法是,先自己打开Pspice AD 之后再建立仿真文件,这样我没有了错误, ...

好主意,多谢!!!

网友(2019-10-09):
楼主问题解决了么?

网友(2021-12-20):
    管理员模式下开启应用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