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 型连接点的问题,求熟手指点。

楼主(2012-10-20):
1,设置好网络拓扑结构后,有没有办法把拓扑T型连接点  自动放置在    走线后的连接点,如图过孔处(比如这种拓扑网络很多,一个个放很费时间),
2,手动一个个把拓扑T型连接点放好后,再去更改拓扑结构里的等长设置后,更新到约束管理器后,本来放好的T型连接点跑回到原来那里去了,又得一个个重新放,很费劲,有没有什么办法。

网友A:
由 PCB 抽出拓樸結構到 SogXpoler 去重新設計您要的佈線結構.
然後在SogXpoler 設定 Constraint . 完成後存檔 ( *.top )
再回到 PCB 的 CM 中去 Import ECSet , 然後看是哪一條線或 BUS 要套用的 , 指定上去後 , Net Schedule , T 點走線結構都會自動產生出來 , constraint 也會自動帶上去.

楼主:
2 楼高手!只是我有点看不明白,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方法发一份给我下,十分感谢啊。

网友B:
我是用Skill 来实现固定的.先将T点放在需要绑定的VIA上,让后固定T点。需要的话联系我!

网友:
    我是新手: 想问一下 2楼的方法是否是要把PCB先画完成后再提取拓扑结构,这样只能调整,起不到预布线的约束会用吧?

网友(2013-06-14):
引用 网友A:
由 PCB 抽出拓樸結構到 SogXpoler 去重新設計您要的佈線結構.
然後在SogXpoler 設定 Constraint . 完成後存 ...

你说的不太明白

网友(2014-12-02)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是用Skill 来实现固定的.先将T点放在需要绑定的VIA上,让后固定T点。需要的话联系我!

可否分享下这个SKILL呢?
万分感激!
谢谢!

网友:
    好像不需要把T点放到对应的分支的过孔上面,软件好像可以自动的识别,,我试过几次,都是没有把T放到对应的过上面的,好像网络长度对上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是用Skill 来实现固定的.先将T点放在需要绑定的VIA上,让后固定T点。需要的话联系我!

    一个个放T到过孔上面不是很费时间吗,我记得不需要放置到对应的过孔上面,网络长度也是正确的,可否分享一下你那个skill

网友(2015-01-15):
引用 网友B:
我是用Skill 来实现固定的.先将T点放在需要绑定的VIA上,让后固定T点。需要的话联系我!

    联系了你,大侠分享一下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