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公司5名工程师不能解决的问题!!急!!!

楼主(2012-10-20):
1金币
我们公司用的是cadence 16.2,打开PCB EDITOR时出现如下警告;求高手帮忙!小弟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可能来自于,你之前设计的板子出现了问题,再次打开PCB EDITOR后会默认打开上一版,导致单板重复出现错误,可以把你的设计文件全部换一个目录(使pcb editor默认打开目录不存在),或者清空除PCB ENV文件夹外,allegro安装时设定的默认工作目录中全部内容。

楼主:
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s……

楼主:
英文的是提示的内容,我后面没写全,希望高手帮忙!

楼主: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
网友:
16.2本身不是太稳定,程序退出也是很正常的。
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干净的系统(一键还原),然后重装。
这个方法帮我解决了pads和cadence的许多问题。

网友:
必须要把问题全写出来才能根据报错来判断的,你写的英文只是说碰到一个问题必须退出程序,可能后面就是碰到问题的原因了,我用过16.2,,没有问题,很正常,我也帮别人时过很多,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16.2本身因为破解的原因会有很多bug,尤其是用NOIC破解,出现一堆无法解释的问题,16.3也有NOIC破解,同样有很多问题,建议楼主不要用16.2版本,直接用16.3并使用Aspirin 非暴力破解补丁。
曾经遇到朋友用16.3和NOIC破解,出现地网络铺铜没显示的问题,但是其他网络正常,同样的板子用16.5打开就一点问题都没有,后来重新装了16.3并使用Aspirin 非暴力破解补丁就没问题了。
16.2使用NOIC破解出现铜皮在某个间距设置没法避让,用了16.3加非暴力破解就好了。
很多没法解释的问题最覅或受就是NOIC破解,这种爆破的东西修改了程序不能修改的部分。

网友:
海盗版有问题也是正常的!

网友:
五个不合格的工程师  哈哈

网友:
1、把文件放在英文路径里打开
2、把Cadence清除干净后重装Cadence重新破解

网友:
五個不合格工程師... 哼, 應該是不合格的老闆吧!
不肯花錢買正版 , 搞破解 , 現在出問題了誰負責? 找原廠嗎?

想要不勞而獲 , 總要付出一些吧!

网友:
正版的话可以找代理商的工程师解决的,建议先将补丁打到最新

网友:
给客户设计最好还是用正版的

网友:
还是用16.3吧,那个16.2好像根本就没有破解的,下载的16.2所谓的破解是一些人使用之前16.0或者16.1版本的破解文件破解的(国人的破解害人不浅),所以小问题不断,我当初用时,好像PSPICE不能用,经常退出。而16.3版本是老外破解的,比较稳定。

网友:
15楼的说的是,我们之前也是这样,改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    路径中含有中文吧,试试安装到全英文路径下

网友:
    基本同意15楼,另:这5个工程师全部不合格

网友:
    重新装 换种破解方式

网友:
    估计得重装了

网友:
    和谐版本就是这样的。如果电脑不连网那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,连网用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,软件卸载重新安装再打个补丁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