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转altium

楼主(2012-10-21):
    我从99se里面转PCB文件到altium后,没有推挤和自动检测错误那些功能了,请问怎么设置?谢谢

网友:
重新设置一下规则

网友:
没有推挤功能你可以在走线模式下试试shift+R切换下推挤模式试试....没有自动检测错误可能是因为你在线DRC没有开启的原因....

网友:
规则是不会导入进去的,altium转99也是一部分规则导不进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