表贴IC下方可否走过孔?

楼主(2012-10-21):
rt,求指教

楼主:
自己的沙发自己坐

网友:
呵呵  要看你IC多大哦  视情况而定
普通情况是是可以的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

网友:
看不同公司的规范咯,理论上是可以的额  但是尽量避免

网友:
1、IC下面有没散热片,如果有,而且散热片与地相连的话,一般要铺地、多放过孔(地),不能放其他网络的过孔(不安全,塞油不开窗也不好,受热油会熔,有短路的隐患)。
2、IC下面有散热片,IC本身发热也不大,可以放过孔,但最好过孔塞油、不开窗

网友(2012-11-20):
偶曾经在 IC(面积较大无散热pad)下面整上了TF卡的定位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