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P5150模块求教-------急

楼主(2012-10-21):
我自己做了个TVP5150的模块,当时设计时的负载电容不知道怎么弄,自己就按网上搜的结果,在晶振两端都接了30PF的电容。模块供电是1.8V,3.3V同时供电的。但不能正常工作,电路是按照TI手册的参考电路。现在晶振不能起振,两端电压几乎为0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该怎么解决啊,麻烦大家了

网友A:
复位拉高了吗?

网友:
估计电源问题

网友:
有没原理图贴出来看看?

网友:
描述不清晰

网友B:
建议确认一下晶振的SPEC看一下配套的电容是多少?30P并不是所有晶振都能起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复位拉高了吗?

拉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确认一下晶振的SPEC看一下配套的电容是多少?30P并不是所有晶振都能起振的

嗯,确认了,发现配套电容太大了。但由于时间问题,一直没有重新弄板子。只能过段时间回来再弄了

网友:
这东西还是要看数据手册吧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啊。

网友:
复位高之外,PDN脚也给高电平。

网友:
晶振管脚没电压的问题 还是和片子相关吧~

网友:
曾经做过的一个项目,用的是TV5158。希望对LZ有帮助。

网友C:
晶振电路

楼主(2013-01-04):
引用 网友C:
晶振电路

好久没上论坛了,现在回复不好意思!
你的晶振的图最后那个参考的地方想不明白啊!不是两个电容都接地就行了么?

网友(2016-01-19):
关于TVP5150调试,可以加QQ761227397,相互探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