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--Allegro SiP设计请教~~~急

楼主(2012-10-22):
有哪路SiP设计高手请教一下?请问个别Via的宽度设置怎么设置的(Candence SiP 16.5版本) ?手动布线走不过去,希望改变Via的走向,但是Via稍宽要改小一点。

网友:
1.tools--padstack菜单直接对设计文件里的via修改,不可update,否则又变回原来的了;
2.直接修改库里的via文件,然后updat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