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ie级联

楼主(2012-10-22):
现在有一个proj,主片与从片想要通过pcie级联,我的想法是:host的rx连接到target的tx,对应的,houst的tx连接到target的rx,即:

不知这样是否可以?请大牛赐教,谢谢

楼主:
不要沉了阿

网友:
不可以,要用pcie switch

楼主:
果然需要桥联阿,幸好问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果然需要桥联阿,幸好问了

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,我是做这方面的产品的技术支持的

楼主:
你好,请问你代理谁家的?plx,pericom还是ti?
那我现在的需求是这样的:host和target都只是支持pcie1.1,速率2.5G,需要将2个target通过switch连接到host以作通讯,要求host能实时接收target数据。请问阁下可有好的推荐?
我找到的几款芯片,但是他们都有一个sel信号线用作切换。即便我将host的一个gpio用作sel,可要想获得实时数据,那sel得多高的速率阿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请问你代理谁家的?plx,pericom还是ti?
那我现在的需求是这样的:host和target都只是支持pcie1.1, ...

你那个是模拟开关,不是基于包的switch。
我们是代理PLX

楼主:
好吧,那么,plx可有推荐方案?能支持实施数据通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那么,plx可有推荐方案?能支持实施数据通讯?

便宜的话用8603,支持3个X1的port,你们应该用OS吧?如果你要更高的速度可以用8604,8605,上行用X2,下行用X1

楼主:
还没找到datasheet,可否请提供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没找到datasheet,可否请提供?谢谢

给我发邮件吧,ethan.wang@asiacom.c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我发邮件吧,

你好,请问Pcie插槽可以不用12V给PCB供电,而只用3.3V给PCB供电么?因为我的PCB上需要比较低的电压,如果直接用12V转5V,再用5V转到想要的电压,这样的话会有很大功耗,同时也使布板很麻烦,如果直接用3.3V转的话就省事很多,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没见有同行直接用3.3V给PCB供电的,心里没谱,所以想请你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金手指上12v的pin不要设置连接就可以了,也就是,如果把金手指设定为一个接口器件,那12v对应的pin设计为nc就好了。然后5v和3.3v电源通过磁珠引进来。

楼主:
不过一般主板到金手指的电流不会很大,所以,你直接用3.3v的话,担心负载不起。建议用电量大的器件和功能模块,还是老老实实的用高电平降压转化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过一般主板到金手指的电流不会很大,所以,你直接用3.3v的话,担心负载不起。建议用电量大的器件和功能模 ...

这个和你选的电源有关了,其实3V能提供的电流也不小

网友(2012-12-19):
必须不可以,楼主要看看PCIE协议
这个是点对点传输的,没有这样菊花试的。这样设计必然通信失败。
楼主还是选switch芯片,扩展pcie接口来实现吧

楼主:
赫赫,这么久了,大家还在关注这个话题。

是的,我们已经确认需要添加桥接芯片,plx等公司都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赫赫,这么久了,大家还在关注这个话题。

是的,我们已经确认需要添加桥接芯片,plx等公司都有。

还在继续。。。

网友B(2013-02-02):
引用 网友A:
还在继续。。。

哈哈  王工 知道我是谁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  王工 知道我是谁不

想不出来呢?

网友(2013-12-26):
最后选的是什么switch芯片,求共享,我也在做这个东西。如果是点对点通信,只有有一个从机是不是就可以按楼主的接法而不需要switch.

网友:
3.3V可以直接用的,可以支持最大3A,也就是10W的负载。PCIe2.0协议中有定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