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llegro中差分绕线规则

楼主(2012-10-22):
这样的绕线对不对呢,求比较好的方法和分析

网友:
貌似不行!

网友:
    应该可以看过别人有过这种做法,差分等长优先考虑的,你百度下有相关介绍。

网友:
    好像有个规则是说:突出部分的高度小于等于2倍的spacing;突出部分的长度小于3倍线宽。

网友:
    可以,在需要补偿的地方绕线比较好。。。

楼主:
    没有人说实话

网友:
    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!我一般在差的一端绕一个大包!

网友:
    你绕的太密了
    这是我绕的,绕线尽量不要斜着绕

网友(点评):
我感觉在耦合小的地方绕线比较好吧,这个像是等长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