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5 stroke editor

楼主(2012-10-22):
cadence16.5打不开 stroke editor编辑器怎么办,之前安装好的也用不了了,怎么解决

网友A:
要装个java插件,不装好像运行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装个java插件,不装好像运行不了

现在还是用不了,现在里面涉及到的快捷键也用不了了,刚接触cadence也没多久,没快捷键我都不知道去哪找
JAVA插件是什么?

网友B:
    上网下个JAVA2005以上的就行 度娘一下就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上网下个JAVA2005以上的就行 度娘一下就有

Java插件太多了 下哪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Java插件太多了 下哪种

    我这里直接更新的JAVE(tm) 6 update 34  不行你就试试JAVA6.0

网友B:
    strokes的路径是在C:\Cadence\SPB_16.5\share\pcb\text下的 你可以看下 HOME的路径默认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rokes的路径是在C:\Cadence\SPB_16.5\share\pcb\text下的 你可以看下 HOME的路径默认就好

更改了之后出现了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直接更新的JAVE(tm) 6 update 34  不行你就试试JAVA6.0

还是打不开,里面设的快捷键也用不了了

网友B:
    没有让你改HOME路径 你改了ENV文件路径就变了

网友B:
    你现在是快捷键用不了 还是SRTO无法打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现在是快捷键用不了 还是SRTO无法打开?

快捷键有一部分用不了 stroke editor安装好就没打开过

网友:
    如果你能打开那就试试这样
1 把no_dragpopup打勾
2看下HOME路径 16.5默认的应该是X:\SPB_Data
    3编辑STRO直接SAVE 如果要另存最好还是原来的路径 名字你知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让你改HOME路径 你改了ENV文件路径就变了

    HOME默认的路径是什么 stroke editor里面不是编辑快捷键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