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走电源部分好的经验没哦,谢谢哦

楼主(2012-10-22):
大家有没有走电源部分好的经验没哦,谢谢哦
最近lay的几个板子,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哦
1.DC to DC部分的电源干扰很大,都干扰到cvbs 和 VGA了,好郁闷啊,不知道大家lay板,走电源这部分的布局和走线,有没有好的经验没,谢谢大家哦
2.ldo部分的布局和走线有什么讲究没,做到干扰很小哦?

网友:
    只知道线要加粗,起码要0.5以上!

网友:
    电源的处理及电源平面的划分是否合理,是影响PCB性能的重要一环。

    LZ可将你的lay图发上来,大家一起交流一下。

    ★★★ 大家一起评审PCB ★★★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73&fromuid=1147

网友:
    加粗线径 在包地........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些

网友:
    jimmy -6 灌水

网友A:
    看看DC-DC的电感的布局是否合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看DC-DC的电感的布局是否合理

嗯 可以说具体点吗 谢谢

网友B:
    1.走线加宽,1A的电流走线宽度至少在1mm以上;
    2.滤波电容靠近IC的VCC 和 GND 脚
3.电流回路越短越好
    4.既然电源部份干扰到CVBS和VGA了,那么在布局时需要将这两部份远离电源部份,有必要时加屏蔽罩(成本会增加)
5.LDO部份的温度会很高,要充分考虑散热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.走线加宽,1A的电流走线宽度至少在1mm以上;
2.滤波电容靠近IC的VCC 和 GND 脚
    3.电流回路越短越好

    嗯 谢谢你哦
我这个板不知道哪里布局走线没弄好哦
    板子可以用外接电池供电或者12V电源,用电池供电工作的时候 ,几乎对cvbs和vga没什么影响,但是插上12V外接电源时,对cvbs和vga干扰很大哦 ,我这个板的12电源部分距离屏驱动的芯片很远哦,也就是与cvbs和vga很远,但是感觉一插上12V外接电源时,就会有干扰,感觉好像整个板都被干扰了。,不知道哪些方面可以导致这个问题哦?谢谢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看看DC-DC的电感的布局是否合理

电感下面不能走线,要隔开,包括铺铜,电源做一下铜皮分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下面不能走线,要隔开,包括铺铜,电源做一下铜皮分割

    电感两个焊盘直接可以铺地吗 还是直接用keepout把电感焊盘直接隔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谢谢你哦
我这个板不知道哪里布局走线没弄好哦
    板子可以用外接电池供电或者12V电源,用电池供电工作 ...

    按你的说法,是不是外接电源引入的干扰?换个电源?电源线上有磁环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电感两个焊盘直接可以铺地吗 还是直接用keepout把电感焊盘直接隔开?

用keepout把电感焊盘直接隔开

网友:
    EMC是个复杂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