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才能合理设置等长线长度?

楼主(2012-10-22):
设置长了占平面,不便于其他走线。怎么才能设置合理?

网友A:
到Roter中设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到Roter中设置!

怎么估计长度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估计长度?

自动计算长度,在有效的范围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动计算长度,在有效的范围内

用router什么工具,能具体点吗?谢了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router什么工具,能具体点吗?谢了!

如图

网友:
选择最长的一根线然后尽量缩短,其他线以这根线为依据。一般都是从里往外绕,最长的记得锁定。

网友(2012-11-22):
根据Clk 走

网友:
这问题跟没问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