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板PP片选择的问题

楼主(2012-10-22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在PP片(PrePreg)各种厚度中:
1.如图1,2116,有50±1.5/4.4±0.4与53±1.5/4.8±0.4两种,为什么要有这两种细分,又为什么型号是一样的?
2.如图1,2313与3313都是55±1.5/4±0.4的规格,为什么又有两种不同的型号?
3.如图1,在制板时,板厂是怎么选择PP类型的呢?比如我要做1mm的四层板,1080和2116都是可以的吧?是根据阻抗要求来选择的吗?
4.如图2,图中的Dk是什么?是我们常说的Er吗?

图片1

图片2

楼主:
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答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答吗?

    用何種pp 跟core 都是取決你所要使用在板子上的阻抗線
其次就是他們疊出來的厚度是不是你所需要的

网友:
    1,2主要是树脂含量,为什么有这些型号我也不是很清楚,板材供应商估计比较清楚;不过从用的角度,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些;
    3、选择什么样的PP和板材主要是信号方面决定的,比如:阻抗要求(大多数都是如此),满足你的阻抗即可;
4,是Er

网友:
    PP片和Core的选择一般是根据阻抗设计,选择最优的组合叠层结构,即满足阻抗要求,又能达到板厚的要求.另外根据板子的性能要求选择板材,例如板子需在高温状态下工作,则需选择耐高温的板材,比如:高TG的FR-4板材型号S1000-2,其TG值为180.

网友(2013-11-26):
    DK即为介电常数,简单的说DK值越小导电性能越小,绝缘性越强,是这样么?

网友(2014-07-23):
    选择PP片还是要考虑这个PP片的含胶量的,因为需要用这些胶把你的线路间的缝隙填满。再就是有的PP片是不能单独使用的,这个需要跟板厂的预审人员沟通下。

网友(2014-12-27):
    小菜鸟路过,正在研究PP中

网友(2015-03-24):
    这方面问题,可以问我,在这里说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