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引脚 type 分别对应哪些特性?

楼主(2012-10-22):
比如 3 state -》I/O/Z
        bidirectional   -》I/O
        I   -》i
        O  -》o
        OC  -》?
        OE  -》 ?
        passive 》 -?
比如 O/Z 对应是什么?
原理图上的引脚是不是可以不要么严格?
      今天第一次画,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A:
看个人了  每个IC引脚的类型对做好的话  在画原理图时候可以避免犯错误  比如  没有输入信号  两个输入接起来 两个输出接起来  等等一些基本错误  但是貌似很少有人这么搞  还是比较麻烦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个人了  每个IC引脚的类型对做好的话  在画原理图时候可以避免犯错误  比如  没有输入信号  两个输入接起 ...

嗯 了解了

网友:
这些看IC SPEC就可以了,一般里面都有说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