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关于快捷键的问题

楼主(2012-10-22):
由于我换了台电脑,现在单层转多层的shift+s快捷键不能用了,看下设置里面也没改。
请问还有哪些设置会改变这个?

网友:
快捷键设置菜单:

左边选项栏选项:

右边选项栏选项:

先按照图片所示看看你的快捷键设置是否正确...如果设置是正确的还是不行就看看在有没有在快捷键设置里面Shift+S被复用和重复了...因为DXP里面快捷键设置重复了是不能使用的...还是不行就检查下你的键盘吧...

楼主:
我找到了。。。是颜色里面设置改了

网友:
你设置的快捷键可以导出一个备份 ,方便以后换电脑或者重装用

C、快捷键的导出
快捷键设置好之后可以导出设置文件备份。

保存放置在你需要放置的位置即可。

D、快捷键的导入

导入之后即可使用了。此导入导出文件包含有系统参数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