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电路的通断状态转换为高低电平

楼主(2012-10-22):
我想利用51的I/O来判断开关的状态,开关在正常状态下是导通的状态,此时我希望gpio读到的是高电平。当开关断开后我希望gpio读到的是低电平。且电路采用电池供电,功耗一定要很低才行。请问各位达人这个电路该怎么搭?

网友:
什么开关哦 机械开关么? 大概什么环境?

楼主:
是物理开关,什么环境是什么意思?室内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物理开关,什么环境是什么意思?室内?

额 说错了   是机械开关 还是三极管 MOS之类的   应用条件是什么  就是说 你要感知开关状态干什么  开关后面带的什么 单片机也在这个开关后级么?

楼主:
就是一个机械开关,我想用开关的断开产生一个下降沿触发单片机的中断。所以在常态下开关是闭合的,闭合时要求功耗很低才行,因为是电池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一个机械开关,我想用开关的断开产生一个下降沿触发单片机的中断。所以在常态下开关是闭合的,闭合时要 ...

开关前面是电池  开关后级功耗很小   那开关闭合的时候后级有电压   比如你的电池5V的   开关断开时候后级没电源了 就是0V  你直接用这个低电平触发不就可以了么  可行的话要注意单片机IO电压极限  如果你电源大于单片机  要分压到单片机可以接受范围内

楼主:
后级没电源了不代表能产生下降沿的,没电的情况下中断脚还是高电平的

网友:
没电了咋可能还是高电平   撑死悬浮   你给加个下拉电阻就低电平

楼主:
加下拉的话在常态下就会耗电啊,加太大了拉不下来,加合适了耗电量太高。苦恼啊

网友:
毛哦  你做什么产品   一个电阻的丢丢功耗都舍不得    10K的电阻跑一年才用丢丢电  莫不是计算器这种超低功耗的?

楼主:
纽扣电池供电啊,一个开盖检测电路。180mA/h的电池放个10K的电阻能用几天啊。要是这么简单就不问了。

网友A:
 沟通有障碍  开始问你什么环境  你都用51了  好多个10K电阻顶一个5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沟通有障碍  开始问你什么环境  你都用51了  好多个10K电阻顶一个51

不会啊,我选的是小51,睡眠状态下功耗是几uA。然后由开关的断开产生下降沿触发,51唤醒后记录开盖事件然后又睡眠。功耗很低的。

网友:
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大家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