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铜的问题

楼主(2012-10-22):
通过鼠标点击指派网络

当画完成一个Copper Pour的外形Outline之后,选中整个 Outline的shape,
鼠标右键弹出菜单中选择Query/Modify ,弹出Query/Modify Drafting对话框。

教程中有这个例子,我选中外形后并没有Query/Modify出现。求解惑

网友:
铺铜可以TOOLS——————pour manager不知道这样可以不?

网友A:
properties-----该shape的属性都可以看到,也可以修改其属性。

跟教程不同,可能是版本不同所致。

楼主:
ECO后的问题

引用 网友A:
properties-----该shape的属性都可以看到,也可以修改其属性。

跟教程不同,可能是版本不同所致。

不行,没有,是不是我那个地方做错了

网友B:
你看那教材是低版本的,其实就是properties--在点网络属性就可以画完铺铜框了,在Tool里选择pour manager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那教材是低版本的,其实就是properties--在点网络属性就可以画完铺铜框了,在Tool里选择pour manager就 ...

同意你的说话!

网友:
       版本不一样,就是那个propertie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