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放反面时,丝印和位号仍在正面?

楼主(2012-10-22):
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元件本来放在TOP层,当把元件放在BOTTOM层后,丝印和位号仍然在TOP层,不知道怎么解决?

网友:
属性里面改下咯

网友:
你这个在反面吧。你自己看下C6这个字符,明明是在反面哦!你的BOTTOM丝印颜色应该设成与TOP层一样了吧

楼主:
我自己搞定了,需要在层定义里,将相关的层信息分配给底层才行。
谢谢各位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