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仿真不会,请赐教!

楼主(2012-10-22):
本人用cadence 中的Pspice/AD仿真上图中的电路。电路中的电流源和电压源都是受控的,是由其他信号源的代数式组合而成的,比如说电流源jss=GsUsc+Jssfsn,。
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如何仿真,知道的大侠请告知,感激不尽!谢谢啊!

网友:
等答案,怎么没有回答的呢

楼主:
我也很期待答案啊!

网友A:
这个,你可以用ABM库里面的EVALUE进行建模。然后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,你可以用ABM库里面的EVALUE进行建模。然后仿真。

哥们,能说得详细点吗?万分感激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哥们,能说得详细点吗?万分感激!

这个,我不可能帮你去建模。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去建模。你看一下《Write your own generic SPICE Power Supplies controller models.pdf》。之后应该就差不多能入门了。也可以参考我博客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e1748c60100bh6k.html
这里讲了怎么入门学ORCAD。包括建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,我不可能帮你去建模。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去建模。你看一下《Write your own generic SPICE Power Sup ...

用ABM的EVALUE 或者ABM3建电路仿真的话,那些输入都是电路其他元件上的电压或者电流,那是变量,请问怎么把它们作为输入呢。比如Js=3I+4U1+3U2, Js这个受控源含有电路上其他3个变量,这个Js怎么用ABM中的模型表示呢?谢谢,请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