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如何显示在元器件Pad的管脚上显示网络属性

楼主(2012-10-22):
   RT,在display中找了半天没找到,求教各位大侠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什么版本啊,只有高版本才用这个功能的(好像是从16.2吧)

楼主:
我的是16.5啦,版本够了,只是没找到在哪里设置。。。

楼主:
来个高手告诉我啊,在线等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己顶。。。

他沒有顯是在特定的層面喔
他是要把滑鼠移動到妳想要知道的位置上
才會顯示相關資訊

楼主:
    我是觉得所有的管脚都自动显示出net属性在布局的时候很管用,像很多电容啊如果没有net属性的话其实不好布局

网友:
    鄙人的观点:可视界面里显示的东西也多越影响布局。

楼主:
    那大家围绕一个大的芯片布滤波电容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呢,因为常常会move电容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管脚啊

网友:
    交互布局把CAPTUR打开,看着原理图布局嘛

网友:
    15.7 的版本就有拉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大家围绕一个大的芯片布滤波电容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呢,因为常常会move电容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管脚啊

    怎么会找不到对应的管脚呢?高亮这个网络,你不就知道管脚在哪了...

网友:
    哈哈   16.6才有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