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指教一下,我是个新手

楼主(2012-10-22):
各位里面的白圈子是什么意思?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还有怎样才能防止这样问题发生。谢谢。

楼主:
请各位分析一下吧。

网友A:
应该是这两条线不是一个网络的,你走在一起,出现安全间距的错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这两条线不是一个网络的,你走在一起,出现安全间距的错误了

请问,怎么样设置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。安全间距怎样设置比较好点。我刚开始学的见笑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,怎么样设置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。安全间距怎样设置比较好点。我刚开始学的见笑了?

DRP 回车
这个是打开DPC模式走线

网友:
same net 里面的design rule 改下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安全距离错误吧

楼主:
搞好了。谢谢各位指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