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Orcad中添加測點呀

楼主(2012-10-23):
各位大俠,請問如何在orcad16.3中添加測點呀

网友:
測試點不在乎怎麼畫(只要一個管腳的元件就可以了),重點是在實際LAYOUT上面可能有大有小。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哦

网友(2014-09-26):
不明白,能再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将测点建成一个pin零件,直接放在上面就好,想要增加,将放置的测试点零件copy放置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