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PCB库中元件的填充如何和焊盘共网络?

楼主(2012-10-23):
1金币

比如7805躺倒,为了散热需要在7805下面放填充,那么这个填充的网络如何对付呢?
建元件库的时候如果放好填充,PCB中不会根据和他相连的引脚自动分配网络,还得手动添加。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A:
你在原理图里面加一个管脚给他 再给那个管脚接地就好了  库也添加一个管脚号

网友B:
那就手动添加吧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原理图里面加一个管脚给他 再给那个管脚接地就好了  库也添加一个管脚号

有的时候需要画成不规则形状,这样用额外添加焊盘就不好实现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手动添加吧,呵呵

如果没有办法也就只好手动添加。
也许解决办法是有的,只是你我不知道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的时候需要画成不规则形状,这样用额外添加焊盘就不好实现了吧。

目前来说只有这样最方便...毕竟做库只要做一次...做好了以后每次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记得多添加个管脚就好了...不然的话每次新设计一个PCB你都去手动添加一次网络不是更麻烦么...
至于不规则的焊盘做法..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8279-1-1.html
这个帖子里楼主说的方法蛮不错的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来说只有这样最方便...毕竟做库只要做一次...做好了以后每次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记得多添加个管脚就好了 ...

谢谢,解决办法还是根据当前物理连接生成网络。
不太满意...不过也只有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