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短路

楼主(2012-10-23):
打样六块板子,每块打样十片回来,样板回来发现其中一块有八pcs的3.3V短路了,如果是layout的问题的话我想应该都是短路的,可是报废率也太高了,而打样的其他几块板都没有短路的,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layout问题还是工厂加工问题啊?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出gerber之前都是用什么方法检查短路的啊。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检查短路的啊?

网友A:
你查到PCB短路的原因了没...要先看看是哪里短路了...怎么短路的...有可能是某些地方间距太近...打样厂的加工比较糙...有些PCB加工出来了有些地方短路了....想要检查Gerber文件短路的问题的话感觉Genesis2000蛮不错的...不过感觉你这个问题是检查不到短路的...因为有两块PCB是正常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查到PCB短路的原因了没...要先看看是哪里短路了...怎么短路的...有可能是某些地方间距太近...打样厂的加工 ...

呵呵,查到原因了,原来是多焊接了一个0欧姆电阻。不过pcb贴片厂家也是,短路测试都没做就拿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