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layout

楼主(2012-10-23):
我现在拿到了PCB logic 了,现在怎么做LAYOUT ,什么流程,我走完流程还是不懂,只是知道哪些按钮怎么用, 在哪里。

那位高手能不能说说,我是新手,老师让我画。完全没有概念

网友A:
    纸上得来终是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

    祝你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纸上得来终是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

祝你成功。

    现在我一片迷茫,流程走完了,拿到LOGIC电路图,画LAYOUT,需要怎么做,求教程什么的

网友:
    PADS2007      study by yourself !

网友:
    先看教程一步一步来, 都这么过来的

网友:
    教程里貌似都有的    导出网表    导出PADS

网友:
    是导入PADS

楼主:
    谢谢。我查到了,

网友:
    经验是练出来的,不是说出来的,我也是新手,一起学习,加油!

网友B:
    导出网表——设置板叠层结构——画板边框设置规则——接口器件位置布局——关键芯片布局——按各个电路模块布局——关键信号布线——电源线布线——地线布线——普通信号线布线——铺铜——检查连通性和规则——调丝印——评审——出GERBER   以上是个人的PCB设计流程,欢迎指正。

    好,,俺是来学习的,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导出网表——设置板叠层结构——画板边框设置规则——接口器件位置布局——关键芯片布局——按各个电路模块 ...

太感谢了,有没有必要画LOGIC。可不可以直接画LAYOUT

网友(点评):
可以直接LAYOUT,空中飞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了,有没有必要画LOGIC。可不可以直接画LAYOUT

如果你已经有了现成的原理图就不用画Logic了。直接Layout需要Netlist才行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太感谢了,有没有必要画LOGIC。可不可以直接画LAYOUT

有谁敢这么做? 那硬件工程师就没事情干了

网友(点评):
我都见有人这么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有谁敢这么做? 那硬件工程师就没事情干了

确实有这样干的人!

网友(2013-01-13):
    导出网表——设置板叠层结构——画板边框设置规则——接口器件位置布局——关键芯片布局——按各个电路模块布局——关键信号布线——电源线布线——地线布线——普通信号线布线——铺铜——检查连通性和规则——调丝印——评审——出GERBER   以上是个人的PCB设计流程,欢迎指正。

网友(2014-04-28):
引用 网友C:
有谁敢这么做? 那硬件工程师就没事情干了

我经常这样做的 哥们

网友(2014-06-06):
    网上有视频教程的,下载看看视频教程会有点帮助

网友:
我想在这之前,更重要的可能是理清原理图主题功能,各功能模块基本作用和注意事项,然后再确定接口要求,再logic导出网表到layout之后,进行多电源分割分析,再之后才有继续下去的基本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