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 Allegro卸载不了,如可解决?

楼主(2012-10-23):
安装软件过程中死机没安装玩,导致不可卸载和安装。郁闷~!
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~!

网友:
这个以前貌似遇到过,用其他专业卸载软件试试

网友:
要在注册表里将注册表删掉才行,在注册表里搜cadence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困扰啊

网友:
用360软件管家彻底卸载试试啊

网友:
这个以前遇到过,也折腾了好久,在注册表里面将CANDCE相关的全部干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强行删除不行吗?

楼主:
    删了注册表也没用,360垃圾,又卸载不了
    最后把360卸了,装QQ管家用粉粹文件,搞定